求教。混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18):
我现在用的一款混控器为什么接上舵机后就抖呢?是不匹配吗?
我的配置是飞高的6通。E-SKY的舵机。

网友:
这么一说,我的好像也会,有一个会,一个不会,接收机是4VF原配的接收,混控是在这商场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一款混控器为什么接上舵机后就抖呢?是不匹配吗?
我的配置是飞高的6通。E-SKY的舵机。

舵机直接插接受机上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