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的插头插到接收机上有反正吗?

楼主(2006-03-18):
我现在把电调的插头插到402滑翔机的接收机上,可我不知道正反,插反了会烧接收机吗?
舵机的插头怎么找正反?
电调的插头是插接收机的第三个通道上吗?
我的接收机是FUTABA的R136F

流星叔叔没在网上,请叔叔们帮帮我

网友:
一般现在的电调插到接收机上的线和舵机线一样

分黑红白或棕红黄三色.黑为负.红为正,白色是信号

如果你可以看到接收机的线路.你会发现.所有通道的正负接头在线路板上是相连的.而信号线接头是独立的

我曾经插反过,庆幸没烧:)

网友:
2分钟后.给你上个图

:)......

楼主:
谢谢楼上叔叔,我的电调的线是黑红白 接收机有壳打不开,我看不见里边,接收机有一边有字上面写着1 2 3 4 5 6 b

网友:
正面看

反过来看,会看到最左边两排线路板是相连的.说明最左边一排代表负极.第二排代表正极

标了123456b.?这么说来这个接收机还不错,是原配的吧?这样的话你看接收机插舵机线的接口是矩形呢还是比矩形多一小块儿?

网友A:
手边没有标准接收机.就拿这个舵机线大概说一下吧.

蓝色线里的就是方向标志,代表信号线一端

找找看,你的接收机有没有标 - + s

网友B:
不用担心,因为供电(红线)在中间。插反了也不会烧,只是没反应而已。你再换过来插即可。

楼主:
叔叔 我的接收机是买4EX时带的,插口都在接收机的侧面,插孔是长方形的上面一边是凹凸的一边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担心,因为供电(红线)在中间。插反了也不会烧,只是没反应而已。你再换过来插即可。

那叔叔 舵机的插头要插反了,会坏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边没有标准接收机.就拿这个舵机线大概说一下吧.

蓝色线里的就是方向标志,代表信号 ...

叔叔 我接收机上没写着+-

网友A:
.

引用 楼主:
叔叔 我的接收机是买4EX时带的,插口都在接收机的侧面,插孔是长方形的上面一边是凹凸的一边是平的

白色线挨着凹凸的一边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线挨着凹凸的一边就对了

叔叔 这个插头是插在接收机的3上面吗,流星叔叔和我说过。我给忘了,还有舵机该怎么插?

网友:
我认为可以多试试。不会烧的。

网友:
我是按白色线向上插,接收机3是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