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高手,直升机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6-03-18):
我想知道旋翼直径60厘米,重一千克左右的直升机应该怎样选择
电机
,功率大约150w.
赐教了,谢谢!

网友A:
390电机是可以考虑的
图上长些的是390电机, 7.2V下有21000rpm, 9V下>30000rpm, 高强磁电机, 扭力还不错.
短的是380电机, 7.2V下有11000rpm, 装在海博星1:20小大脚上还不错.

网友B:
旋翼直径60厘米,重一千克左右的直升机
这个机太重了吧,如果有这种机,60厘米的旋翼转速是很高的,用540级别的电机吧。

网友C:
功率150w带1kg的机太累了,电机可以选亚拓的430lf,有300瓦左右

网友D:
60旋翼,1kg重啊!

网友E:
用380及内转子或450L外转子无刷会提供富裕的动力,就是180及无刷也可以,就是动力勉强点.用有刷在电直上重量和功率比不是很理想.

网友F:
太重了
600旋翼带一公斤什么电机都难飞不起来,就算飞起来了时间也不长也很费力,我用630旋翼380碳刷电机,三组1300mah新5c电池总重700克能飞20分钟,带上300克相机只能飞三分钟了,你换540吧电池容量大些可以飞几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