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航拍飞机

楼主(2006-03-18):
向各位前辈/朋友讨教,我试了两次用模型飞机航拍,但是都不成功,下面是我的飞机:

我用了一个发射器+地面接收,卖我东西的商店人员说,这个发射+接收可以在1km以内使用,我拿在手上试过,起码可以在200米以内使用。但是每次我装在飞机上试飞试,传输的信号都在大概30米以外没有了(只有声音)。我的发射器是和飞机共用一个电源(11.1V锂电),接收器就放在地面上。这样会影响接收和发射效果吗?希望各位给我一些意见。先谢过了!

网友A:
不要和动力组共用电源

不要和动力组共用电源。影音传输模块功率越大要求电源的电流越大,还要稳定。想收得远最好搞一定向天线。

网友:
楼上说得有些道理~~!!

楼主:
请问wfwg

引用 网友A:
不要和动力组共用电源。影音传输模块功率越大要求电源的电流越大,还要稳定。想收得远最好搞一定向天线。

什么叫定向天线,是用在发射还是接收?

楼主:
我的摄像头和发射机是这样的。

请问天线有方向性的吗?这样的方向对吗?

网友:
天线应该垂直向下!

网友:
几个建议:
1、发射机的电源与电路组分开,因为发射机的电压输入要求稳定在9V以上,一般动力组开启后,末端电压会小于9V;所以你的发射不会很远
2、建议采用一组11.1V300~600mAh的微型锂电组,垃圾电池都可以,估计10元一节,30元就搞定,不行到“雪园”电池去看看,估计有你要的;
3、定向天线不是指飞机上的,而是指地面使用的,一般的无线影音组都是0.9~1.2G的,可以采用自己制作的八木天线,如果是2.4G的,则可以采用定向面天线,可以用802.11b/g的WIFI无线局域网的定向天线直接替代。
4、飞机上的直立鞭天线可以垂直安装。最好垂直向下,就是坠机也不会损坏天线,而且天线的方向图在水平方向上基本是均匀分布的

网友:
另外你的发射模块太大太笨重了,建议甩掉机壳“瘦身”。

网友:
摄像头也太笨了。也要换小一号的。

网友:
八木天线的样子:

网友:
面天线的侧面样子

楼主:
谢谢电动机!这是我的发射和接收,我也不知道是1.2G还是2.4G的,如果要做特别的天线就大工程了,我完全不懂天线,买一个要多少米啊?

网友:
看天线样子是1.2G频段的。
八木天线可以DIY,比较容易。成本不到50元。买成品估计在600~800元左右。名牌的要上千了。

网友:
你这个1.5W的发射估计可以在空中跑3km没问题。关键是地面接收机的天线搞好就行了。
打个比方,地面天线增益增加10倍,有效距离会增加3倍多。等效的天线增益等于同等倍数的功率放大器。

网友:
DIY八木天线的方法很多,参考网址:
http://www.cnham.com/tech/html/18/5134.html
http://www.baas.cn/nham/bm_cym.htm
http://www.aydz.com/new_page_20.htm
http://www.aydz.com/new_page_36.htm

注意频率变化后要重新计算1.2G段的具体波长,实际上你的设备频段有可能在980M~1.5G之间,仔细看看接收机背后有没有参数标示。

网友:
高科技哦11111111111111

楼主:
感谢电动机!你真是高人啊。虽然我对天线一窍不通,但是有了你的指点,我决定重新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了锂电池,还换了发动机和调速器?是这样吧?
另外,我看到你用的发射模块,是佳美康的1.5W,重量好象是125克,飞行性能受影响吗?
我也建议你去掉它的外壳。
不知道台湾的百特牌700mw的发射模块是多重?

重量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用上了这个电机和9050桨,不带上一点重量才叫不好飞呢。飞机如果请了就觉得轻飘飘的,如果有阵风就难飞了,会被吹跑的,加上一些重量就稳定多了。

网友C:
你可以给飞机信号发生器(发射端)用个独立的电池 改造一下接受端
把接受端改造成如 电动机大哥说的定向天线(不过我建议你把定向天线的天线管 换成你的接收机,高度不要太高3米即可)
改造一下天线,该用抽拉试的 铜制天线
虽然不知道改造后的效果如何,但是绝对会提高不少 不妨试一试.

网友D(2006-04-17):
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E(2006-06-23):
好兴奋呀~~~~~~~~

网友F:
楼主把你的摄像头装在什么地方重上个照片嘛,像纽扣一样的,好像很少见啊,是哪种,多少钱,在哪里买的?

网友G(2006-08-15):
上周末我也用电滑带了个无线传输设备上去拍了的,用的摄像机和发射一体的,200MW功率的,感觉还行,本想用翼龙的,可它被朋友飞到水田里洗澡去了。视频请看:
http://fcs9.56.com/flashApp/56.s ... 0&flvid=1805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