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R136HP与R146iP 接受机的区别!

楼主(2006-03-18):
R136HP与R146iP 接受机有什么区别?
网上看了有人说R146iP的接收机,是电动版,少了一个插电源的插口,舵机供电是用第3通道里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有谁知道的话详细给我讲解一下吧!谢谢了。

另外,NEC GY-400锁尾陀螺仪有没有谁用啊?与futaba GY240锁尾陀螺仪相比谁好?能不能用在30级的油直上呢?

网友:
其实所谓油动版、电动版接收机从本质上不好具体划分(即所谓的油动版不能飞电动,或电动版不能飞油动)。但从性能上有所区别:1.体积和重量;2.接收的灵敏度。R136HP的体积和重量均比146iP大,146iP的接收灵敏度不如R136HP高。一般我们飞电动要求重量轻体积小,而又不会飞的太远,所以146iP相对来说比较适合飞电动,生产厂家也默认为“电动版”,在生产时便简化掉电源插口,用调速器通过第三通道给接收机供电。
NEC GY-400与GY-240不是同厂的产品,前者不论从做工和灵敏度均不如后者。陀螺仪和接收机一样,从本质上不分电动与油动,9253数码舵机在亚拓450不是一样也能用吗。

网友A:
问个问题:
    如果用149IP飞油动固定翼,第三通道必须接舵机,那接受机如何供电呢?是否只能用于带调速器的电动模型?
    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第5或第6通道供电。

网友(2007-06-14):
:loveliness:
136接收是可以飞电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
    如果用149IP飞油动固定翼,第三通道必须接舵机,那接受机如何供电呢?是否只能用于带调速器的电动模型?
    谢谢!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地方都有答案。好像标准的方法是在6通上并一条线出来(信号线不接),作为电源的输入。并不是3通。因为3通是油门(电动上这个通道是接电条的。是有电条给接收。舵机供电的)。所以很容易理解为3通。

网友:
忘记说了。这两个接收都可以飞电和油的。区别在于。146ip比136hp轻。146ip的接收距离比136的短。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2007-07-26):
146ip是超小型的PCM接收机,136HP是标准的PCM接收机。超小型接收机,接收距离和抗干扰性能要差点,但重量很轻,适合电动模型。

网友(2007-10-29):
不错,长见识了。现在搞明白了。

网友(2007-12-14):
在旁边偷学到了一点!

:loveliness:

网友:
无论几通,一般各通道地线和电源线都是并联的
所以给接收机供电,任意一个通道有电源输入都可以

网友(2008-03-04):
学习了bbs.5imx.com-i4E"t5]0w#A1X
!!!

网友:
学到了 好事情说出来大家分享呵呵

网友(2008-11-21):
引用 网友B:
146ip是超小型的PCM接收机,136HP是标准的PCM接收机。超小型接收机,接收距离和抗干扰性能要差点,但重量很轻,适合电动模型。

认同

网友(2009-05-05):
呵呵。。。。路过,我也学习了!我刚收了个136HP的接收,就是还搞不懂和136IP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