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的翼龙

楼主(2006-03-18):
手头的电机没有用武之地,看看装在翼龙上会怎样?结果超爆力,可以垂直爬升!爬升速度惊人,不用1分钟就快要看不见了。不过动力太大了不好控制,1/3动力就可以飞得很好了。这样改装后,你想装1047也没有问题,我感觉用了大桨,飞机的速度会比以前用7060要慢很多。

网友:
给它多加一些重量,带上一个数码照相机,稍微多推一点点油门,保证比原来飞得快很多。不信试试,注意重心调整。

网友A:
看样子这个桨不比1047弱,楼上用的是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这个桨不比1047弱,楼上用的是什么桨?

9050 9050 9050 9050啊!这样写够字节了吧?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是ELE的什么型号?KV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是ELE的什么型号?KV多少?

ele ea20-22l,KV=924,就是这个http://www.121mx.com/shop/Viewgoods.aspx?goodsid=10001439

网友:
不明白

菜鸟一个:什么叫翼龙啊?是不是三角翼的一种?来个全图看看。

网友:
看一下,就是这个

楼主:
装了这个电机和桨,带上140g的航拍设备就好像没有带东西用铃铛+7060一样。

网友C:
COOL COOL COOL COOL 电调和电池都什么型号?
等有了钱俺,也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OL COOL COOL COOL 电调和电池都什么型号?
等有了钱俺,也也试试

电池是ele 1900mah 11.1V锂电,电调是好盈25A便宜版本,这个电调很好用,比ELE的好太多了!这个电池配合电机可以在天上玩将近50分钟!期间起降N次。

网友:
这个市什么电机?是不是那个冰封雷电的?

网友B:
请问,你的电机线是怎么穿出的?我看不到,好象处理的很好啊!

网友D:
火爆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火爆是指......

指动力足,这个配置我试过,不过是大铃铛KV1000+1047桨,用3e11.1V锂电,在2/3油门,飞机几乎不用扔自己就从手上飞出去了。

网友:
我的翼龙上大铃铛KV1650带7060的时候,油门过半后的那段飞机不给回应,声音会大但快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电机线是怎么穿出的?我看不到,好象处理的很好啊!

没有处理啊,只是拍摄角度的问题。

网友:
大直径的浆如何在翼龙上安装?搂主提供的方法很好。

网友:
很好很好的方法; 全油门电流多大? 不知道这个电池扛造不?

很好很好的方法; 全油门电流多大?  不知道这个电池扛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