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油直发动机装不装大桨?

楼主(2006-03-19):
调整
发动机
时有时要全风门调整,带大桨太不安全了吧!请教:调整发动机时装不装大桨?是不是应该取下旋翼头?如果是这样,装上大桨后的发动机调整状态是否会变化?

网友A:
带浆调整发动机,注意调整前要确保浆停稳,手握住大浆,细调油针,其他的调整要将发动机熄火。

网友B:
直升机发动机的高速调整要试飞进行,不可能在地面可以调整好!

网友C:
放心的话,先在发动机架上磨车,再装上飞机调,应该要带大桨调的吧.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