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6如何改中国手?

楼主(2006-03-19):
想把hitec6改成中国手 就是左手前后副翼 右手油门尾翼 需不需要拆开后板改线路啊? 我拆了6个螺丝怎么还是打不开?

网友A:
遥控可以改阿
同时按住edit两个键开机,再单按其中一个edit,找到mode选项选择mode1就行
你拆了螺丝是下不来的
遥控两边那个挡板都卸了才能拆开

网友B:
你原来用的是什么手?要是原来是日本手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在接收机上把副翼和尾舵的舵机插头对掉就可以了!

楼主:
尾舵的舵机不是插在陀螺仪的吗? 陀螺仪有两条线出来呀 再说我的机是ccpm的 副翼有两个通道

网友C:
飞惯了最好不要随便改手。

楼主:
呵呵 我就是用以前的四通在模拟器上习惯了中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