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的重心调整

楼主(2006-03-19):
我的36#机的重心总是靠后,把十字盘调整到与尾竿平行,起飞后直机向后飘.这种情况是调整十字盘前倾,还是在机头配重啊?

网友:
重心问题就是36#ZOOM400和黑鹰等后置电机机型的通病!你最好就是把设备重新设置一下位置,把重心问题解决好!

网友A:
实在不行前面加配重咯,不过后果嘛..........

楼主:
找不到可移动的设备啊,配重后有啥后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前面加配重咯,不过后果嘛..........

后果就是降低直升机的性能!买块2200MA的电池把机头的重量增加就可以了!

网友:
对,用大容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果就是降低直升机的性能!买块2200MA的电池把机头的重量增加就可以了!

说的实在

网友:
没关系,稍有点不平衡也不要紧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准备买2200mah的电池来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