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关于螺旋桨改装

楼主(2006-03-19):
请各位高手指教。本人想做一架推进式的飞翼,但手头上只有一个正桨(折叠桨)。而且反桨又不好买,定做又太耗时。我想将桨叶反装,电机倒转,拉力改推力,不知可否。

网友:
当然可以。我的桨都是这么装的。

网友:
普通桨直接反转估计效率会很低,不好玩吧

网友:
看仔细了,桨叶的方向和旋转方向一点都没变!何来的效率下降之说?

网友A:
螺丝回慢慢松掉........

网友:
唉,轴套侧面不是有个螺旋孔嘛,上颗自攻罗丝不就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回慢慢松掉........

确实很容易松,我刚刚就因为颗丝松动而飞丢了一个桨。

决定加一点点502来固死它,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