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关于螺旋桨改装

楼主(2006-03-19):
请各位高手指教。本人想做一架推进式的飞翼,但手头上只有一个正桨(折叠桨)。而且反桨又不好买,定做又太耗时。我想将桨叶反装,电机倒转,拉力改推力,不知可否?

网友:
电动可以,电机电源反接,反转;但是油机不行,因为油机不能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本人想做一架推进式的飞翼,但手头上只有一个正桨(折叠桨)。而且反桨又不好买,定做又太耗时。我想将桨叶反装,电机倒转,拉力改推力,不知可否?

如果电机轴是螺杆式的,注意锁紧问题。正转有自锁的,反转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