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280BB 换齿轮问题……

楼主(2006-03-19):
在X猫 那里买了个S280BB 马达,原配的10T,X猫送了我一个12T的 ,想把原配的10T换下来,动手发现,没有专门的工具,拆这个铜齿其难无比!!还把马达轴的定位块弄偏了 …………郁闷啊!!

网友:
热胀冷缩啊,用打火机烧(仅铜齿部分)一会,几秒即可,然后就能很轻松的拔下来。

楼主:
楼上的你的方法试过了吗 ??理论上看来行 ,不过好象都很难把拔哦 !!

网友:
我经常这样拔啊,手机里面的小电机上面有个偏震轮都可以这么下。凡是金属与金属铆接的都可以用的,装上去也是用这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传导很快,轴与齿轮同时加热膨胀,效果应该不好

呵呵,说这么多理论干什么,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认为那齿轮不是很好拔,高温也可能不行,两把钳子一把夹住齿轮,不要去夹轴,那样轴会坏,反正齿轮不要了,然后用另外一把钳子夹一根小于电机轴的钢丝往下敲,这样应该可以搞掂

网友:
我现在用齿轮拆除器,以前没有,都用火烧的,效果很好,可以用防风火机试试.

网友B:
请问

除了10T , 其他11.13 T的齿轮能用在36#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10T , 其他11.13 T的齿轮能用在36#上吗?

主要看你配什么电机?

网友(2006-05-06):
晕死,用那个方法把电机轴给拔出来了,你赔我4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