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强人都近来看看,看我这样想行得通吗 ?

楼主(2006-03-19):
我的JABO 老是感觉尾力不足 ,按传统的方法可以升级尾电机解决 ,但我这样想的 :
可不可以把尾杆加长一点点来获得一个比较大的扭距  ??
应该也可以吧 ??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

得调节一下电池位置,否则重心偏后,我感觉尾电机不太行,而且随着电池得消耗,尾巴就锁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调节一下电池位置,否则重心偏后,我感觉尾电机不太行,而且随着电池得消耗,尾巴就锁不住了

尾巴锁不住主要的原因是尾电机发热后效率下降所至……!四通的小电直基本上是没有升级的必要,要升级就换成3D的中大型电直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太长也不行,要看陀螺仪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