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重飞雷鸟竟然搞得沮丧非常!

楼主(2006-03-19):
各位不要误会,自称老鸟只是为了突出重飞的艰难,而没有别的意思。

我的雷鸟自给亲戚重摔致残后,就把混控、陀螺和电池拆去飞CP2了。后来有空就修好了机身,并以“老鸟”的眼光调整至“perfit”状态。往后陆续购来二手gws pg-03、全新feda混控、全新华**氢电、二手宫田370马达。近日得以重飞我心仪的FP小电直。不料弄到今天所得还不是悠闲的写意飞翔,而是满心的沮丧和满身的烦燥。

本来帖子写了一段忽然就失掉了写下去的冲动,只是更不如意的事继续发生,就打下一点字节,以记下一段玩电直的砍坷。

先说这绝对全新的"FEDA MODEL"的mixer & controler。因为想增焊4410以降低电阻,于是拆去热缩膜,不料竟然见到厂家为降低成本而少焊了一片4410,那个位置只剩下一个印刷符号!靠一个4410去驱动主马达?!只好自己补上3个。再看焊接工艺,只能不怎样了。而测试时更觉得有点那个,它竟然在油门的30%(大约)时启动,68%(准确)时亮红灯满输出。我想这对大多数人说都是有点别扭的(而事实上即使是性能良好的旧版飞达电调,也不是完全合理的。它的脉冲宽度输出可能呈线性增加,但接受这种调节的马达的功率输出却是呈曲线增加的。结果是在红灯即将亮起时,飞机突然上蹿,造成悬停高度控制的困难。在增加电池电压后,悬停点前移至较平坦段,控制就细致多了。)

接好全部设备,试车。得到的结果是主马达一启动马上就断电了!一翻检查,发现是那个从模友买来的很新的gws pg-03有一个三极管的一个脚脱焊了(我自己那个gws pg-03也出现这个问题,看来是gws pg-03的弱点),补焊解决。

试了一下升降副翼,糟糕,副翼一动,升降乱动!试得几下,电调发烫!副翼舵机也热得很,将这个E-SKY舵换下,终于平静下来了。

试飞,机头顺时针转得厉害。经验判断是这个飞过11。1伏电池的旧雷鸟主马达不行了。球场试飞果然是半圈航线就蹲到地上了,还偶尔的空中断电。拿电池到翼龙上一试,顶手的推力还很大。换上从模那换来的宫田370SD马达,也如所料根本飞不起来。因为的它绕组明显的线细圈多。于是拆去每组多余的25圈,但没换上较粗的线(不是没有合适的线,只是与换向器的接线没把握)。

终于飞起来了,但还是明显的没应有的爆。这也算了,先飞着吧。但更大的麻烦才开始!机机不停的空中断电,设备看来看去找不着头绪。情况还继续恶化,它开始忽然就不听遥控,自个飞一会后如果没有摔撞就自个断电掉地!终于有一次自己撞到蓝球架的柱上打断大桨,掉到地上再滚了几下才停下来。痛定思痛,记起这是PCM掉信号时设定的反应,仔细检查过接收机等的接线后又打开了发射机的外壳,两眼就发现是电路板连到天线上的线断了(看来是给这个振华发射机换上E-SYK摇杆总成了弄的)!

终于正常的飞翔了,虽然不那么有劲,但象女人一样的温软,也不错。不过,很快它又再蹲地了!回到家里测电压时发觉主马达异常的热,而满油门时它两端还有9伏的电压!显然是主马达不行(而我曾数度怀疑这个全新的华**氢电否不行!)!透过窗口细看转子,见到那三个绞接后上锡的接线口已经将焊锡烧熔甩掉,接触显然不良了。没有后断的主马达,只能停了。

乱七八糟的写了一大椎,只是觉得要是新手遇到其中两样,很可能就焦头烂额了,

网友:
慰问一下。。。。。。。

顺便一起找 7.4-8.4V 下好用的主马达。

这是我找的几个,不知哪个会更好? 你可以参考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ded2b2f9f516.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099559b75972.jhtml
http://www..com/Engines/E231051.htm

发现什么好用的电机请兹个声,拜托。。。。。。

楼主:
不太乐意用非为小电造的主马达了,以免弄来不必要的烦恼

网友:
哎,电子设备的搭配是最头疼的事情了。空中断电是最可怕的事情了。都被楼主赶上了。

网友:
空中断电,发生在直机上简直是灾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乐意用非为小电造的主马达了,以免弄来不必要的烦恼

最后那一款应该是为小电直 量身打造的哦!

加×模型的雷鸟 和 丘比特应该都用的它。

我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一款应该是为小电直 量身打造的哦!

加×模型的雷鸟 和 丘比特应该都用的它。

我也想试试。

是吗,介但我看不到!

网友:
晕,原来被屏蔽了!
再贴:
http: //www. joy rus. com/ Models/ Planes/ M231006.htm

你把空格删掉,复制到 IE后看

网友:
再推荐个:
Esky 3D 原配 370 ,就是有点贵,但如果耐用也值!
http://www.himodel.com/cn/rc_hobby/helicopters_1024.php

对了,以前 我跟你说过尾桨换 GWS 6050减速桨后效率更高,你还记得吗?
前几天突然发现,原来 GWS 小蜻蜓(就是台湾版Jabo)原配尾桨就是 6050 的!哈哈
我试过,的确不错,效率高!也便宜, 8块一个吧,桨型比原配好多了!
不过我的已经摔断了,打算再去搞几个用。
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