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ana1072近来看看---凤凰电调(改装)已修好!

楼主(2006-03-19):
电调已经修好啦!

你说有点热,所以特意加装了散热片,

就是右下角的那个管子烧坏了,经判断是个场效应管

我手里没有这种管子,于是用一片4410代替了,将4410放在两个电解电容的中间

在散热片下面共烧坏了4片4435,找了4片换上了

用两个散热片改装的

进行联机测试,OK!修复成功!

第四张图:草图中(右侧)4410的引线我画错了,管子(左侧)外形图标注的G、S端也画反了,不好意思哈!

G、S两条线应交换位置!

特此更正!!!!

lxd1954

网友A:
刘老师,不知道我这个辉盛60A的电调烧的这样子了,还能修吗?

网友B:
请教刘老师:
我的佳宝4合1坏了,现象是两个舵机有动作,大桨和尾桨无反应,请问一般是哪部分坏了,好修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不知道我这个辉盛60A的电调烧的这样子了,还能修吗?

我没修过这种电调,也没经过实物测试,所以不敢把话说死哦,

但从你的图中看,烧得是相当的惨啊!  除了末级FET烧坏,还有一些地方也烧了,

在单片机没被烧坏的情况下,你最好找一个同型号的好电调,对照着修,并设法搞到同型号的FET及元件,还是有可能修复滴!

lxd19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刘老师:
我的佳宝4合1坏了,现象是两个舵机有动作,大桨和尾桨无反应,请问一般是哪部分坏了,好修理吗?

舵机有动作,说明PCB板上+5V稳压片正常,单片机控制舵机部分的工作也正常!

一般情况是驱动电机的FET坏了,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单片机的输出脚,看看有没有驱动主电机和尾电机的输出信号(同时还可以检查混控功能是否正常),若正常,换上同型号的FET片就行啦!

lxd1954

网友B:
我看了,大桨和尾桨各用了一块4410,是不是它们坏了?我没有示波器。
请问4410是什么管,好买到吗?

网友C:
刘老师,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GWS ICS-480 25A有刷电调,现在联接上后,其它各个通道都有反应,就是油门通道没反应,从外观看没有被烧掉的样子,我又对电子不太了解,不知是什么地方最有可能坏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大桨和尾桨各用了一块4410,是不是它们坏了?我没有示波器。
请问4410是什么管,好买到吗?

4410是场效应功率管,耐压30V,电流10A(max),一般在小电直上用的较多。市面上不太容易找到,在深圳等地(电子大厦)可以买到。(如果只买一、两片可能人家不愿搭理你哦),好像坛子交易栏里有模友在卖这类东东,你去搜一下哈!

如何判断好坏呢?几句话说不清楚,贴两张以前发过的草图供参考:

管脚排列可参看这张图:

这是飞达混控(电调)用的4410图,用万用表粗测可参考:

lxd19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刘老师,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GWS ICS-480 25A有刷电调,现在联接上后,其它各个通道都有反应,就是油门通道没反应,从外观看没有被烧掉的样子,我又对电子不太了解,不知是什么地方最有可能坏 ...

我没玩过“GWS ICS-480 25A有刷电调”,没测过你的电调实物,故不敢乱讲话哦......

请参看偶在本贴第5楼的回帖......(好像与你的问题类似)

另外:你开发射机时,油门杆是否确认在最底位置后开机?

lxd1954

网友:
引用 楼主:

4410是场效应功率管,耐压30V,电流10A(max),一般在小电直上用的较多。市面上不太容易找到,在深圳等地(电子大厦)可以买到。(如果只买一、两片可能人家不愿搭理你哦),好像坛子交易栏里有模友在卖这类 ...

感谢刘老师!4410买到了,今天晚上试修一下。

网友:
是Phoenix 嗎.我的的Phoenix25A也掛了2粒FET.編号TPC8107、不知有無有代替品
Please help, thx alot

网友:
刘老师好人哦..

网友:
刘老师:
    今天我将佳宝4和1上的两粒4410都换了,但毛病依旧,下面该怎么去检查?

网友:
多谢刘老师了!!!因为最近比较忙,所以拜托啊生帮忙去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