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之后飞什么飞机-改装翼龙新设想

楼主(2006-03-19):
看到坛子里有模友问过:翼龙之后飞什么飞机?最近自己就对着翼龙机身开始琢磨:如果将背推式改成前拉式,然后将机翼降低,不知道会是怎么个飞法。
不知道哪位模友试过,我正准备这样做,呵呵。

网友A:
还琢磨什么啊!改前拉不如照蚊子机自己做个机身来得方便。

网友:
三通?四通?

三通的下一步应该是改出副翼,四通的下一步就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琢磨什么啊!改前拉不如照蚊子机自己做个机身来得方便。

你说我要是用180直驱、炸掉的小飞翼做机翼来做只蚊子咋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我要是用180直驱、炸掉的小飞翼做机翼来做只蚊子咋样?

可以啊!把飞翼的后掠切直,做那个60的小蚊子一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把飞翼的后掠切直,做那个60的小蚊子一定没问题。

估计重量才200克左右,哈哈。

网友:
厉害啊!我做的鲨鱼机翼就有110g!!看来要用380动力。180看来不行了

网友:
380?多大啊?

不会做成翼龙一样重吧?

网友:
没,没翼龙那么重的..

网友:
哎,坦白吧,我灌水呢!看在我潜水多年却还是个兵的分上,别拿臭鞋扔我啊。

网友:
改油龙吧,已经有人改了,我的正在改装中

网友:
何苦呢?改个4通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