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设想的涡喷可不可行

楼主(2006-03-19):
大家看看我设想的涡喷可不可行

网友(2006-04-29):
自己做成本高,工艺复杂,较难实现。
你那么多叶片,要做死人的。
汽轮机上的一个叶片成本最少也要1000。

网友A:
先不说可行否!如果灰色代表动叶,黄色代表静叶,那么,方向反了!!

网友B:
请教!!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我设想的涡喷可不可行

汽轮机上的一个叶片成本最少也要1000?
是否是因为材料太贵?
还是因为内部冷却回路加工成本太高?
两者谁占主要,或各占多少比例?
对燃气轮机来讲是否也是这样?
谢谢!

img]http://photo.5imx.com/up/0605/20065101325120.gif

网友(2006-08-31):
引用 网友B:

汽轮机上的一个叶片成本最少也要1000?
是否是因为材料太贵?
还是因为内部冷却回路加工成本太高?
两者谁占主要,或各占多少比例?
对燃气轮机来讲是否也是这样?
谢谢!

img]http://photo.5imx.c ...

的确,其中有许多稀有金属,为了抗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可行否!如果灰色代表动叶,黄色代表静叶,那么,方向反了!!

一语中的!
把最基本的原理弄清楚才谈得到设计

网友(2007-01-04):
先说说这个设计吧,第一级不知道你设计的是风扇还是压气机动叶,看样子不象是风扇,但不管是风扇还是压气机叶片,后面都要有一级静叶来扩压的,第二,设计中静叶的方向反了;第三,动叶和静叶之间的间距太大,这样效率太低;第四,涡轮前要有一级静叶喷嘴来增加从燃烧室出来气体的流速,以加大对涡轮的冲动力。最后就是加工问题,说实话精度是很难保证的(在没有足够的条件下),这样在高转速下振动会变成突出的问题,解体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就是装配的工艺问题,这么复杂的轴流机装配起来是很难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是有点难度

网友(2007-02-26):
这东东可不是一般的贵:
         在采访现场,记者看到了被誉为“现代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的涡轮高压叶片,尽管只有火柴盒大小,但一个就值上万美元,一台“太行”发动机需要配备几十个。别小看了这几十个“火柴盒”,正是有了这可贵的“明珠”,才有效实现了“太行”在高温条件下的技术性能。  张恩和(“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告诉记者,涡轮高压叶片完全是自主创新的产品。广大参研人员不畏艰险,集智攻关,打破了国际上严密封锁,攻下了高温、高负荷运转条件下仍正常工作的这一战果。要研制出这个小“火柴盒”,材料、设计、工艺和加工技术必须都得过硬,“太行”发动机试制加工使国内航空发动机行业制造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官媒:《太行航空发动机启动难问题已被克服!》     http://bbs14.xilu.com/cgi-bin/bb ... amp;message=300779)

      老毛子的发动机RD**(给成飞FC用的)好像价格就3-500万美元,如果太行两级涡轮,每级30个叶片,那就接近100个叶片,几乎占到发动机成本的30%,这样贵?
      显然太行应该是单晶叶片,那么是材料成本占主要还是加工成本占主要?一个火柴盒大的制作集成淡路的999999999级(具体几个九俺也记不清了)硅单晶也没这么贵吧?

网友(2007-04-06):
回复 网友C:

单晶硅贵在纯度与尺寸,原料二氧化硅根本不值钱

高压涡轮叶片贵在特殊材料与加工,两者没可比性

网友:
制造很困难啊

网友:
冷却问题怎么解决?
没有外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