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快速配重平衡的好方法!!!!

楼主(2006-03-19):
有很多新手刚接触直升机时调整飞机配重总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在这里也不算是方法了,只是自己平时玩机机时摸索出的一点小技巧!用双手食指水平端起平衡杆,保持主浆与飞机中轴线对齐。这时观察机体姿态:(1)一般情况下都是尾重头轻的情况比较多!用一元硬币涂上双面胶即可,若还是轻就在往上加重到最后差一点时可以加五角或一角的硬币进行配重直至完全平衡为止!!(2)若头重方法就多了,可以将舵机后移或往尾翼粘贴硬币都可以只要让机体恢复平衡就行

网友:
调电池位置不行吗?

网友:
又学一招,顶哦!

网友:
提两点意见:
1、应该是双手提起主桨,使主桨与尾管垂直,而不是提起平衡杆。
2、尽量不要粘硬币,这样会增加飞机的重量,大飞机无所谓,小飞机就不行了。我的BTT的头罩比一元硬币还轻。最好的方法是靠自身调节,合理的布局电子设备和电池,实在万不得已才能考虑外加配重。

网友:
只有在移动电池,电调都不行时才加配重。稍有点不平衡也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