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着了,爱机随火而去

楼主(2006-03-20):
由于用了充的有点鼓的7.4v12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只用了三分钟,就

以前的倩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用了充的有点鼓的7.4v12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只用了三分钟,就

以前的倩影

教训教训啊

楼主:
用的电机是两个130sh的,桨是原配的,17a也好象是20a有刷电调,不知是不是负荷太大造成的,我的电调和四通接收还有两个舵机啊(电子设备大约160元),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等30秒回过神来,晚了,好心疼啊

网友:
又碰到大将了,呵呵!!!!!!

网友A:
看来锂聚合不好玩,充电起火,放电也起火
还是老老实实玩我的氢电

网友:
怎么会着火?太可怕了。

网友:
怀疑你的是短路了。。
有人直接短路锂电,也没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锂聚合不好玩,充电起火,放电也起火
还是老老实实玩我的氢电

网友:
起飞前一定仔细检查,要用可靠的设备。飞行是高风险行业,事故在所难免,不过,我们应该把它降到最低。吸取教训,不要难过,要勇于上天。

网友:
教训教训,起飞前一定仔细检查,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第一架飞机也是这种,在小区里飞,飞到围墙外连尸体都没看见。

网友(2006-06-02):
肯定是漏气了, 电池短接也不会有事, 不过一漏气就完了, 是不是用有刷电机?

网友:
吓死人,不敢买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