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用ABS双浆问题求助~~

楼主(2006-03-20):
小弟450Xl用原配的ABS浆,在低速的时候没有双桨,但是当油门到50%~60% 的时候就有点的双桨,大概5mm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调啊!试了几次都还是老样子~~各位高手请指点~谢

楼主:
哦!谢谢知道
我推到没有离地看见有双桨就没有继续上油门!还不知道70%有没有呢??感觉是高速才出现双桨的!

网友A:
调整大浆固定螺丝的松紧度,高的的浆放松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哦,不要太多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兄弟!
谢谢兄弟了!...........

网友B:
abs的浆不好调啊。。。。。。。。

网友C:
检查主轴和横轴有没有弯,再做好大桨的动静平衡!慢慢的调整双桨,就能把机子调好,不能偷懒!

楼主:
听从大家的意见调了.
没有问题了!好像是螺丝太紧了!现在用木浆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