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电直的亲身经历(五)。。。

楼主(2006-03-20):
在写这篇帖子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一来感觉这次的改进性能提高不大,二来感觉坛子里的模友似

乎对大电直不是那么关心,使得我有点到此为止的想法,但后来本地模友大都很支持我的测试,而

这次也确实有点收获,那么我想也不能虎头蛇尾,还是把这次的结果分享给大家。。。

上次我用了Quick的原厂870KV电机+8:1的齿比把Q8飞起来的,但飞行的效果很一般,明显感到飞

机软软的,急速下降时候根本托不住,所以这次我加大了齿比,换了一个电机,那么在用这个动力

搭配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

我原来的计划是让大桨全速能达到2000转左右的转速,电压还是原来的18节镍氢21.6V左右,另外

Q8的齿比最大是11:1,用一个11T的小齿,本来想用一个1800KV左右的电机,把电池减少到16节,

但后来研究了LOGO和radio大大的飞机齿比和KV的搭配后,我发现如果用1800KV,11:1的齿比,

飞机肯定飞不起来,LOGO10搭配1800KV,15:1,radio大大使用的2300KV,19:1的齿比,那么

如果我现在的11:1,按照推算,只能使用1300KV左右的电机,为此我还制作了一张KV和齿比的

搭配表(只适合大电直):

Ratio        KV
23        2800
22        2675
21        2550
20        2425
19        2300
18        2175
17        2050
16        1925
15        1800
14        1675
13        1550
12        1425
11        1300
10        1175
9        1050
8        925
7        800

做完后,我想验证一下这个表的准确性,我先拿上次我飞Q8的动力搭配,上次的齿比是8.5:1,

按这个表,KV应该选择在950KV左右,而我上次使用的是870KV,当时的转速偏低,悬停只有1550

转,所以如果当时用950KV的电机,应该算比较合适的;另外,我还询问了亚托目前开发的大电直

的动力搭配,亚托的这次大电直,齿比和KV可以自由搭配(抱歉无法公开具体的数字),而搭

配的比例,也是能和我的这个表对应上,所以,我立马订了一个飞高540L 1300KV的电机。。。

电机收到后,新的问题又来了,我发现这颗新电机,装不进Q8的马达安装位,Q8设计的这个马达

安装位,似乎只为他们自己或相同类型的电机设计的,位置都刚刚好,这点,我在一拿到Q8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也是我不喜欢Q8的一个理由之一。。。

如果一定要装上这颗马达的话,唯一的办法只有把马达装到下面,但Q8的两边侧板会碰到马达,

只能把两边的侧板裁掉一块才能装,无奈只能给Q8动手术了。。。这里我顺便说一下,Q8的机身

碳纤非常硬,就这么一小块的地方,裁了我2个小时,碳纤侧板应该使用的是1.5mm的。。。

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新马达装上去:

原来的线都要重排。。。

现在上面的马达位置空出来了,我想索性把这个地方也裁掉。。。

昨天因为临时决定去苏州飞,但手上的3组镍氢电池都没有电,正好一个模友提出可以试试把2组

11.1V的电池串起来,形成6S1P的方式来试试,于是我们使用了亚托1900mAh,16C的2组电池进行了

试飞,由于机身重量一下子轻了800g,整个飞机在飞行中感觉非常轻盈,而且新的动力搭配使得

悬停转速达到了1700转,飞起来也有力很多,现在反而电池的问题一下子凸现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使用2组1900mAh锂电的飞行效果:

http://www.tomye.com/RModel/PlayPics/20060319/Quick8-3.wmv

飞机太轻,我一下子还没习惯,所以飞的有点晃。。。

另外,在飞行的同时,另外一组镍氢电池正在充电,充了2个小时才完成,我拿着还热乎乎的镍氢

电池马上装到了Q8上试飞,没想到效果非常好,怪不得别人说镍氢电池只有在即冲即用才能发挥

出电池的性能,这段是我用刚刚冲完的镍氢电池的飞行效果:

http://www.tomye.com/RModel/PlayPics/20060319/Quick8-3A.wmv

总结一下我这次的经验,大电直的动力搭配非常重要,不通的搭配效果不同,那么比较有效率的思路

是高电压,低KV,中齿比,而需要3D的暴力思路是,高电压,高KV,高齿比,这样的搭配,可以使得

动力源源不断,电池方面,镍氢因为重量问题,只能做悬停和航线,如果是3D的话,只能使用锂电,

而下一步,我准备用4组2200mAh 11.1v的锂电,组成6S2P来飞一下Q8,我这样选择也是考虑到如果

不飞Q8的时候,4组11.1v的电池还可以飞一下亚托,而镍氢电池也保留,用来每次飞行前的练习飞行。。。

个人注明:以上结果纯属个人观点,不作任何保证。。。

网友:
好,支持楼主继续探索。
可以用KAN的小容量,高倍率的氢电试试,缩短飞行时间来提高动力性能。

网友:
相对来说成本也低点。

网友:
顶楼主的这种精神...

网友A:
建议楼主加长尾管,用550的桨,用6S2P,2000MAH,重量不大于3000克,
你飞飞,感觉有不同了

网友:
电池要用2片2000MAH并的,而不要用一片40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加长尾管,用550的桨,用6S2P,2000MAH,重量不大于3000克,
你飞飞,感觉有不同了

是啊,我上次不是就跟你说了,想换30油机的尾管,但皮带不好解决,要找一根长度适合的,很不容易啊。。。

另外,1300KV配11:1的齿比非常合适,悬停大桨有1700,全油门因为电池问题,没法测,现在电池的问题

摆在我面前了,我计划是使用4组11.1v 2200mAh做成6S2P,这样效果应该非常不错的。。。

用锂电的照片:

用镍氢电的照片:

网友:
顶,谁说不关心大电直了啊,俺就很感兴趣啊。。。。。。。

网友:
对阿,谁说大电直没人关系
本地模友包括我就有3个在关注大电直

网友:
顶,谁说不关心大电直了啊,俺就很感兴趣啊。。。。。。。
等待你的新贴好久了~~~~~~~~~~~~

网友B:
tomye的贴非常棒!

常潜水,不过这次非顶不可
非常关注你的大电直,以前的录像都珍藏拉!现在在飞450,以后要上大电直再交流。。。。。。。电池什么时候降价:)
难得的客观、冷静、非营利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潜水,不过这次非顶不可
非常关注你的大电直,以前的录像都珍藏拉!现在在飞450,以后要上大电直再交流。。。。。。。电池什么时候降价:)
难得的客观、冷静、非营利模友!

电池确实是个问题,但要看你如何玩了,如果只是航线和悬停,那么最经济的是用镍氢电池,我的第2段录像就用的镍氢电,你可以看到飞起来也非常爽,虽然飞机重好多,但抗风性尤其的出色,锂电的话,我想试试用4组11.1v的锂电组合起来用,万一效果不好的话,我也可以用这些锂电飞亚托,另外,我的一位内蒙古模友改装了一个50油机为电直,动力配置也是参照我这个表的,他准备用镍氢电池飞,效果预计会比我的好,可以在看看他最后的效果。。。

网友C:
想问个问题,TOMYE,用16节NI-H电,高转数比,倒飞等基本的3D动作可以吗???
还有用2000MAH的电,总量不是会底下来吗??不过动力时间也会短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个问题,TOMYE,用16节NI-H电,高转数比,倒飞等基本的3D动作可以吗???
还有用2000MAH的电,总量不是会底下来吗??不过动力时间也会短好多~~~~~

你用16节镍氢电池,电压在19v左右,选择飞高540L马达,最大转速50000,最佳转速应该在35000-40000之间

那么就需要配1900KV左右的电机,按我的表,你的齿比要在16:1以上,否则无法飞行,如果你用镍氢电池的话

存在2个问题,重量和放电,用3000mAh镍氢,每节是60克,3500mAh的是每节70克,应该都不太适合,如果你用

2000mAh的话,重量应该可以,但放电性能如何,需要测试才能知道。。。

按radio大大的经验,他是用了15节镍氢把他的30油改电的飞机飞成倒飞等3D基本动作的,而且也是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