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油门没有反应!

楼主(2006-03-20):
我的飞达电直开了发射机之后接通电源,电调在闪了几下红灯之后变绿灯,
舵机
反应正常,但一推油门,电调又变成了红灯(长亮),
电机
也不会转动!是否电调坏了呀?谢谢!电调是
调速器
和舵螺仪和接收分开那种!

网友A:
没用过飞达的混控。帮顶一下。或者你联系一下商家,咨询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网友B:
电池电量足吗?油门杆回到最低位置了吗?

楼主:
试过了,不行.
正反也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我晕!
原来是陀螺仪的接线搞反了,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