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电机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6-03-20):
我的420L电机自带了3个香蕉头,请问如何和导线连接,是焊接呀还是物理连接?

网友:
用60W以上烙铁焊接,煤气焊接也可以。

网友:
以前有贴子说过的,搜搜吧

网友:
嘿嘿奢侈点用含银多点的焊锡

网友:
直接拿烙铁焊,功率稍微大点

网友A:
刚学的!把线插进去!用钳子一加!不会晃动为好!热缩管一套!!安全的很!!

网友(2006-04-27):
顶!关注.

也正想问这个呢.谁上个清晰的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学的!把线插进去!用钳子一加!不会晃动为好!热缩管一套!!安全的很!!

这样子会不会接触不好呢 我是用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学的!把线插进去!用钳子一加!不会晃动为好!热缩管一套!!安全的很!!

这样很容易因接触不良而导致电机不转
严重的因接触点电阻过大而烧毁电机和电调

建议用焊锡焊好后再套上热缩管绝缘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样很容易造成接触电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