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6#的主轴与主齿轮打滑了,如何修复或更换(已解决)

楼主(2006-03-20):
今天飞36#,降落时尾翼被地上的杂草缠住不能旋转。由于大浆的惯性,使主轴与大齿轮之间打滑了,双层齿轮应该没问题。没拆过主轴,不知结构如何,请教高手如何修复或需要更换那些部件?在哪可以邮购?

网友:
大概只能更换了,不能DIY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飞36#,降落时尾翼被地上的杂草缠住不能旋转。由于大浆的惯性,使主轴与大齿轮之间打滑了,双层齿轮应该没问题。没拆过主轴,不知结构如何,请教高手如何修复或需要更换那些部件?在哪可以邮购?

不用担心这是主轴设计不好,把齿轮下的两个M3的螺丝拧紧就可以了。做好的做法是将主轴拆下,在主轴底部修两个止滑平面。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这是主轴设计不好,把齿轮下的两个M3的螺丝拧紧就可以了。做好的做法是将主轴拆下,在主轴底部修两个止滑平面。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谢谢,真是高手。刚才拿着机器研究了半天,发现就是那两个M3的螺丝松了,拧紧就解决了。如果真把主轴修成有止滑平面,再遇到我这种情况,会不会把浆或横轴打坏。

网友B:
楼主,浆,主轴,横轴,是消耗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浆,主轴,横轴,是消耗品......

我X400上怎么每次摔都要按斜盘上的那些摇臂呢? 很苦恼.
已定了金属件了.
希望以后也是换换这些"消耗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真是高手。刚才拿着机器研究了半天,发现就是那两个M3的螺丝松了,拧紧就解决了。如果真把主轴修成有止滑平面,再遇到我这种情况,会不会把浆或横轴打坏。

增加这个平面,只能防止主轴与大齿盘之间不打滑,不能解决主轴和横轴在受外力冲击时不损坏。主轴是主要的传动部件,要有良好的机械强度,最好选用好材料定做一根。如40Cr调质(40Cr优质合金钢,调质热处理工艺名称),经过调质后的40Cr质地均匀,不仅有很好的强度(HB220),还易于加工。如果选择淬火,虽然有很高的硬度,即使才用真空淬火材料也容易产生变形,影响主轴的同轴度,还不易于加工。
36机的主轴非常软,外面供应的零件也大同小异。我建议你有条件还是定做几根。价钱比较贵,寿命至少是原厂主轴寿命的10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