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3-20):
36#油门要推到底才能飞起来,是什么原因?如何调整?请赐教

网友A:
什么遥控器????????、电池?

网友B:
新机子买回来绝对能飞起来的,检查你的螺距是不是调得太大了!

网友C:
1。是不是有双桨
2。螺距是不是太大
3。电池有没有过充或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