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AMA控制盘好象有问题,看图!

楼主(2006-03-20):
我有一LAMA,轻摔中下图的控制盘摔的前后有变化,虽然可以手动拨正,但是麻烦,有彻底解决的方法吗?谢谢!

正常情况的照片:

轻摔后的照片:

网友:
斜盘松啦!

不正常哦!

一定要搞紧才行!

剪一条薄铜皮或易拉罐铝皮包上,然后再将外环紧紧扣上,若感觉铜皮或铝皮厚了,可包上一层薄纸或绕点棉线上去,再滴点502(一定小心啊!千万别弄到轴承上)......

楼主:
已经脱离的两个部分,上面的要高速旋转,下面的不动,垫点纸或者棉线上去可能就转不了啦.
怎么办呢?

网友:
刘老师告诉你的并不是让你把上下两个部分弄死,而是让你把上下两个部分做到不要脱离,并且要灵活旋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脱离的两个部分,上面的要高速旋转,下面的不动,垫点纸或者棉线上去可能就转不了啦.
怎么办呢?

为什么转不了呢?
上面高速转动的是内盘,下面不动的是外盘,两者之间是轴承啊!
你的问题可能是:内盘与轴承内孔的配合松了,拆下斜盘,仔细检查一下,想想办法弄紧不就行了嘛!

不想办法又不愿动手,那就买个新的吧

楼主:
刘老师:已按您所说的分解检查,正如您所说内盘与轴承内孔的配合有点松,正想办法垫纸固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