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涡喷改好了

楼主(2006-03-20):
现在我把它改成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定子角度不太对,应该是将气流导向轴的方向,而不是偏导气流,如此会损耗大量的控器流速跟压力;另外没有设置气流旁通道、后段转子、定子、燃烧室容易烧毁。

网友B:
还有,后端的涡轮之前也需要定子导叶

网友C:
定子是导向轴向么?我觉得他画的似乎是对的。。。

网友D:
你不会是想做出来吧

网友E:
说句实话要做出来真的很难很难!精确度难以保证!最难就是压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