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买了G2+XTR,用不了.

楼主(2006-03-20):
刚买了G2+XTR的
模拟器
,配有解密狗和一条线(类似音频线的插头),我用的是JRXII遥控,装了XTR后,
遥控器
就是没反应,开始后总弹出:"REFLEX接口没有响应!请检查你的硬件连接."的字句,请问JR遥控需要另外买连线的吗?是不是那里操作错误了.

网友A:
1 遥控器要设置成PPM 模式 否则是没有信号的
2 Reflex 软件要升级到 5.010 版本,如果版本已经是5。010 的则不用升级。
www.carolbox.cn/Update_5010us.exe
Reflex 升级包
当正确连接以后,先连接好模拟器和遥控器,再打开软件,应该能正常初始化。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搞好了.
非常感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A:
祝你飞行顺利!!

网友B(2012-07-02):
www.carolbox.cn/Update_5010us.exe
这个为什么我下 载不了··用迅雷下 载不了··我也尝试其他的办法 也一样·这个需要什么下 载器下 载吗?

网友C:
請問 A8 什時候 會出現左前面增加一個 獨立控制的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