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我给ECO配的无刷组合,请多指教。。。

楼主(2006-03-21):
电机:飞高38084S 27.6*47MM(不包含轴)  KV:3900
电调:好盈40A
  这样的配置上ECO不知道性能怎么样?该配多大的浆?

网友A:
我准备改半浸买的b36 2300KV的会不会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改半浸买的b36 2300KV的会不会低啦???

我想半浸KV可以高点,浆容易配点。KV低了要配大浆,比较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改半浸买的b36 2300KV的会不会低啦???

改半浸的KV值至少要在3000以上,否则速度不好上去,而且大桨也不好找.

网友B:
KV这么高???

网友:
估计要10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KV这么高???

很高吗??才3000KV~

网友C:
電調差點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調差點意思啊~

作为娱乐,好赢的算是不错的选择了.

网友D:
电调如果是40安的估计有点危险!!!

网友:
加了水冷死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如果是40安的估计有点危险!!!

我就是這意思~

楼主:
我就是准备给电调加水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V这么高???

我打算买3600的。3000跑半浸应该不会高!

网友E:
不如买4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如买4000的~~~

老爸不支持有什么办法啊?用3600的够了.半浸和ECO都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