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540/380电动机?

楼主(2006-03-21):
540/380是指电动机的长度么?我买了个模型,上面的
电机
是580的,郁闷
电机的性能除了转速外还有哪些关键指标?输出力量的大小怎么来判断?
新手,能否详细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每次都要自己来顶先,路过的人也不少哦
大家说说看三

网友A:
540/380以及240/280/550等都是指电机的级别,电机除了转速外还有最大工作电压、最大输入电流、额定输出功率以及效率等,输出力量的大小主要是指输出功率,一般级越大输出功率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