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玩火鸟403的吗,有问题

楼主(2006-03-21):
我买了一架火鸟403,怎么进入高手模式推动左右杆尾翼的变化和普通模式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接收先通电,推着杆打开发射才能进入高手模式.不是先开发射再通接收!

网友B:
说的不是很清楚,还有种可能就是不开动力舵量一样,开了动力舵量就减半.试试看啊

网友C:
普通模式和高手模式是不一样的。
普通模式在打方向舵时只有一个舵面运动,而高手模式下打方向舵时左右舵面反方向同时运动的。
普通模式下转弯半径大,不容易进入螺旋,但对模型的可操纵性不强,特别在大风天飞行时不容易控制,导致飞机叛逃。适合初学者练习。
高手模式下转弯半径小,对模型的可操纵性强,但容易进入螺旋,要适当配合拉杆。适合大风天气情况下的飞行。
高手模式的开启方法:将升降舵微调推到底,将升降舵推到底,然后开机;保持3秒左右。如果没有调出需要把动力电拔下重新进行。

楼主:
谢谢,我试过几次都不行,不会是我的机有问题吧,我再去试试吧

网友A:
确定是先开发射后接收才通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