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振华遥控器的频率问题

楼主(2006-03-21):
我是嘉宝II的用户,飞了一段时间了。
嘉宝II的遥控接收装置,标称是72M PCM四通道的,5iMX的介绍也是这样说的: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40507a.htm

遥控器上的发射晶振外面也贴着72.790M的标志,我一直以为这套装置确实是72MHz的,见图一。

今天我好奇打开四合一板,居然发现接收晶振的频率是35.150M,见图二。

我非常纳闷,接收机和发射机的频率不同怎么能工作呢?
难道嘉宝的遥控实际上是35M频段的吗?
于是撕开发射晶体的贴纸,晶振上赫然也印着35.150M的字样,见图三。

原因清楚了,嘉宝II实际是35M的控,却贴上72M的贴纸。
其他玩嘉宝的用户,你们也可以撕开贴纸,看看频率是多少?希望我是个案而已。

我的邮箱是sdrizzle@gmail.com

楼主:
刚才又仔细研究了一下四合一板,接收电路部分用的是MC3361芯片,这是一块二次变频接收芯片。
根据厂商提供的资料,该芯片的最大工作频率是60MHz,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嘉宝II几乎不可能工作在72M的频段上。

网友A:
35MHZ的2次倍频可是70MHZ,在加上中频,有可能是70MHZ.35MHZ的晶体可产生35xN的频率.3361的中频?
高放可到70MHZ的,3358 3361均用于FSK和FM的.

网友:
我的上面没有纸,直接写着:72.6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HZ的2次倍频可是70MHZ,在加上中频,有可能是70MHZ.35MHZ的晶体可产生35xN的频率.3361的中频?
高放可到70MHZ的,3358 3361均用于FSK和FM的.

技术上讲有可能,但一般不是这么玩儿的啊。
我本来是要再配一个接收机,差点就买72M的了,幸亏拆开看了一眼,否则白买了。

网友:
楼主,这有可能是正常的!也许你的该款机子就是72M频段的,因为发射机是把晶体作为基准频率再倍频发射出去的!我们现在所用遥控品牌包括JR FUTABA 三和 HITE的晶体实际频率都不等于发射和接收的频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没有问题就好:)

网友B:
我看是35M的,可能是工厂的工人贴错了标签。35M、72M都可以在国内用,厂家没有必要用72M代替35M来骗人,反而72M是美国用的,35M是欧洲用的。不过幸好你没有买接收机,因为其他任何牌子的接收机,不管它频率对不对,都无法配振华遥控发射机的,因为它们是PCM制式,也必须使用振华的带PCM的接收机。有些进口的PCM遥控器可以配各种普通的接收机,是因为这些发射机可以设置成为通用的PPM制式。而振华的不能设置成PPM。即使有振华产的PCM接收机,你也一定要带上发射机,当场测试一下为好。

网友:
两次变频和两倍频是两个概念,不过也是有可能这样做的,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遥控发射机的基波频率,就可以确定是不是72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35M的,可能是工厂的工人贴错了标签。35M、72M都可以在国内用,厂家没有必要用72M代替35M来骗人,反而72M是美国用的,35M是欧洲用的。不过幸好你没有买接收机,因为其他任何牌子的接收机,不管它频率对不对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准确透彻,我顿时明白了。
本来我打算再买个接收机,做一个固定翼玩玩的,现在看样子需要用原来的四合一改装了。
要么就要重新配一套控,银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