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Arrow 5通FM接收机了靠吗?

楼主(2006-03-21):
最近我打算买一个微型接收机,请问大家:
BlueArrow 5通FM接收机了靠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从2003年开始用的,72.750 发射机FUTABA T4VF 原装晶体,飞自己做的电动上单翼。

网友B:
性能可靠,但距离只有100米左右。

网友C:
不可靠,以前用在E-SKY上,经常断电失控,换了个136F就好了。现在觉得微型接受机都不太可靠

楼主:
哎! 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叫我如何是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