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关于传动比的问题,麻烦高手解释下!!

楼主(2006-03-21):
我想问下,传动比到底是怎么样个计算方式,在所有配制都一样的情况下10T和11T的齿轮到底有什么差别??

网友A:
传动比就是马达齿轮T数:大盘齿轮T数,比如,马达是10T,大盘是85T那比例就是1:8.5.
就你所提的相同配置下,如果是高转速的马达,应该配10T,大扭力的马达就应该配11T了。

网友B:
楼上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C:
一般来说,配小T的效率更高点

网友D:
有刷电机转速慢,扭矩大,可以配传动比小的;
无刷电机转速高,扭矩小,需要配传动比大的。
当然也有些kv值低的外转子无刷也可以直驱。

楼主:
哦 知道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