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平衡翼杆直径是两毫米吗?????

楼主(2006-03-21):
?????????????
尽管螺纹两毫米,但外直径是否比两毫米稍粗!

网友A:
是2mm,我量过。不过没有量过螺纹的直径。

网友B:
平衡杆的直径是1.97mm的,也就是说小于2mm。
因为平衡杆要穿过平衡杆固定座上的两个轴承,而轴承的内径是标准的2mm,所以平衡杆必须要小于2mm才能穿过去。
这在机械设计里叫作基孔制的动配合,也就是说以标准的孔(轴承内径)为基准,与他相配合的轴(平衡杆)的直径发生变化,根据实际需要分别实现紧配合、过渡配合、动配合。
因为平衡杆是需要很容易的穿进、退出的,所以在设计时选用了动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