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6-03-21):
这玩意怎么用?哪是电源?哪边是正哪边是负??
舵机
哪边是信号线??

网友A:
baty:电源
gear:起落架
rudd:方向
elev:升降
aile:副翼
thro:油门
舵机信号线为靠正面的那个接头。其实舵机插头有方向,反了很难进去。

网友B:
图都看不到啊!还差一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