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EVO 50

楼主(2006-03-21):
刚刚买来的正在组装,十子组装好了是这样的,之前飞V2  30的十子盘十有4个球头的怎么喜路宝的才3个呢?

楼主:
装了3个求头就找不到第4个了,所以图少左边的那个就没了球头,刚刚看了说明书上的图好像也只有3个。怎么搞的!再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副翼单推拉的?

网友:
这是120度的斜盘吧,所说的CCPM方式的,三只舵机同时推拉斜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O的副翼是单边拉的,只有3个球头,没错,放心装

是的!刚刚仔细看了说明书!谢谢!

网友:
放心了。。。
evo做工如何?

网友:
EVO的做工应该还可以,我刚装好一部

网友B:
装好,有空一起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好,有空一起飞啊!

恐怕要先做1500公里的飞机才能一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恐怕要先做1500公里的飞机才能一起飞。

是啊!好远的!  EVO的做工那是没的说了,就是侧板没雷虎的厚。我加了加强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好远的!  EVO的做工那是没的说了,就是侧板没雷虎的厚。我加了加强杆了。

宁波玩直机又复苏了,有空一起来飞啊。

网友B:
现在估计数你最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估计数你最厉害了!

同一起跑线的,不要这样刺激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一起跑线的,不要这样刺激我啊。

差距还是很大的!才不到50个起落倒飞都能稳住了还没受过伤,这水平,整个51MX都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