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篇好文章!!!!!!

楼主(2006-03-21):
本文转载自魔幻天堂里的一个帖子
430LF和450TH的测试对比
本次测试主要是测试亚拓TREX450直升机模友比较关心的AKE 450TH KV 2950电机和亚拓最新推出的430LF KV3550电机,本次评测的主要目的是看两款电机的效能如何,不代表任何公司的立场,纯属个人观点,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通过本次测试希望能给大家在选择在无刷电机时提供一点点帮助,希望大家看过后提出宝贵意见。本次测试hyf_lj 提供测试了用430LF电机,lcj888提供F717数码相机,感谢两位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先介绍本次测试使用的仪器:
仪器名称 生产厂家 型号 规格 备注
转速计 SHIMPO DT-315N 测量范围40-35000RPM
万用表 FLUKE 87Ⅳ 精度4位半
温度计 FLUKE 52Ⅱ 可以同时测量2个点的温度并记录最大,最小值。
直流电流表 YOKOGAWA 2011 精度0.5级,电压跌落50mv。有1A,10A,30A 3个量程

本次测试使用的飞机和配置:
名称 生产厂家 型号 规格 备注
飞机 ALIGN TREX450X V2 重量403.75g (不包括电机和电池) 经过轻量化改装
遥控 FUTABA FF9CHP SUPER 9通道 直升机版
主桨 ALIGN  315mm新木桨
电调 ALIGN RCE-BL35A 35A 非定速电调
陀螺仪 FUTABA GY401
接收机 FUTABA R146IP PCM1024 72M 重量17g
副翼舵机 ALIGN RC-9X 輸出扭力:1.0kg.cm(4.8V)動作速度: 0.13 sec/60° (4.8V)額定電壓:DC 4.8-6V尺寸:22×11.2×22mm重量:9g 有抖舵问题
升降舵机 GWS NARO/STD NARO/STD 重量:8.80克 性能:4.8V下0.11秒 0.80公斤 6V下 0.09秒 1.00公斤 尺寸(长×宽×高):22.0x11.24x21.35毫米 已经使用超过500次
螺距PITCH GWS NARO+F H/BB 重量:10.00克 尺寸:22.2x11.0x24.95 性能数据:4.8v 0.10秒 1.70公斤 轴承版,已经使用超过500次
尾舵机 GWS PICO+F BB 重量:6克 性能数据:4.8V下0.12秒 0.79公斤 6V下 0.10秒 0.90公斤 尺寸(长×宽×高):22.8x9.5x19.8毫米 含滚珠轴承 刚使用50次
电池 1500mAh 15C 已经使用超过20次,重量118g 性能和容量均已下降

第一步:规格比较
为了看亚拓在无刷电机方面的进展我特别加入了400LF 2800KV做比较,看亚拓的进步到底在哪里.
规格如下表(资料来源于网站资料):

亚拓RCM-BL400L  亚拓RCM-BL430L  A.K.E 450TH冰峰雷电
重量      58g                                66g                                       57g
直径      27.5mm           27.5mm                 27.5mm
长度      47mm                                47mm                                      44.5mm
轴长      11mm                                11mm                                      16mm
轴径      3.17mm           3.17mm                 3.17mm
工作效率       >80%                                >91%                                      >90%
工作电压      <14.8V           <14.8V                 <18.8V
电池颗数      3-4Cells           3-4Cells                 3-4Cells
工作电流      28A(最大)           28A(最大)                 25A(最大)
最大功率      300W                                300W                                      250W
KV值      2800                                3550                                      2950
从规格看似乎430LF比较优胜,功率/重量比不错.

第二步:重量比较
实际称重结果:
400LF: 64.45g
430LF: 54.90g
450TH: 53.3g
原来450TH只比430LF少1.6g!
重量比试结果:450TH 以1.6g的优势获胜.
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
430LF和450TH一样采用了9槽6极的结构,减少了磁铁的用量,只有6块,所以重量轻了不少,而400LF采用的是6槽16极结构,磁铁有16块,难怪要重许多!另外亚拓也太谦虚了,430LF的重量还是标66g,估计是网站资料没有更新吧.
绕线工艺400LF是5根并绕,430LF是10根并绕,450TH不详.

第三步:有无认证
430LF和400LF都有CE 和FC认证,通过安全认证使用有保障,450TH就什么认证标记都没有.
比试结果: 430LF和400LF获胜(400LF的认证标贴轻量化时去掉了).

第四步 手转测试磁铁磁性
手转测试:400LF转动阻力最大,450TH次之,最容易转动的是430LF,磁铁磁力强度从大到小依次是, 400LF,450TH,430LF.

第五步 空载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表:

空载 油门刻度 电压V 电流A 转速RPM 备注
400LF 50% 11.65 2.3 11086
430LF 50% 12.00 1.5 17268
450TH 50% 11.97 1.8 15713

400LF 100% 11.44 3.1 19507 全速1分钟测量,在油门快速推到80%时电流突然加大到3.5A,然后恢复到3.1A
430LF 100% 11.90 1.9 28907 全速1分钟测量,在油门快速推到80%时电流突然加大到2.5A,然后恢复到1.9A
450TH 100% 11.60 2.4 26619 全速1分钟测量,在油门快速推到80%时电流突然加大到3A,然后恢复到2.4A

空载温升测试,全速测试2分钟,测量最大温度
电机型号 环境温度 1分钟后 2分钟后 最高温度
400LF 31 48.2 55.6 59.9
430LF 31 42.5 44.8 45.4
450TH 31 44.8 47.4 50.9
得益于9槽6极的结构,使得空气得以较大的空间流通,430LF在全速测试中风扇转子的散热效果理想,在尾部开孔处有较强的风力,散热效果非常不错,450TH则在转子周围有较大的风力。
测试结果:明显430LF比较优胜,电流小,转速高,温度也最低

第六步 安装测试
400LF和430LF都提供了无刷金插头和安装螺丝,还有热缩管,安装和使用都非常方便。450TH只提供了6个M3安装螺丝,但安装到飞机上要用的M2.6螺丝却没有提供,也没有提供无刷金插头和热缩管。这点个人感觉非常不好,既然是为亚拓450用的却没有提供安装螺丝?
结果:430LF以丰富的配件胜出。

第七步 电气性能测量
被测试电机 绕组 电感量μh 电阻mΩ 备注
400LF 1 12.51 57 自己绕的线圈
2 12.50 62
3 12.26 57
430LF 1 18.00 53.27
2 18.28 53.46
3 17.08 52.6
450TH 1 15.45 45.00
2 15.20 45.90
3 15.20 43.82

第八步 悬停点测试 测试悬停点的电流和转速,400LF就省略了。
电机型号 悬停点电流 A 转速 RPM 螺距 度
430LF 7.6 1307 5
450TH 7.1 1277 5

第九步 飞行测试电机温度
由于450TH没有外壳,所以所有测试点取在电机的前轴承支架,这样比较才合理。

电机型号 环境温度 测温点 5分钟后温度 10分钟后温度 飞行时间
430LF 31 电机 64 62 10’00”
  电调 62 60
  电池  60
450TH 31 电机 63 59 10”00”
  电调 61 57
  电池  60
实际飞行感受:两款电机在实际飞行后的温度基本都差不多,430LF的还低2度,两者散热效果非常接近。测试时感觉头5分钟450TH表现比较好,得益于低速大扭矩的特性,在飞行到8分钟时还可以暴力爬升,但430LF则在飞行5分钟后明显偏软,在7分钟后暴力上升时会断电保护,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调校油门曲线的关系, 430LF的KV值比较高,悬停转速也高,所以前5分钟耗电增大,导致后期电池无力,调校得当的话应该也可以暴力爬升,通过飞行比较我认为430LF对电池的要求比450TH要高些,450 TH在低转速时的效率较高可以获得比较长的飞行时间,而430LF则偏重于高转速时的效率,所以一般飞行用450TH比较省电,而3D飞行则430LF比较优胜,如果使用高质量的电池430LF则可以获得高质量的3D飞行表现,450TH则略差些。

最后总结:
项目 430LF 450TH 备注
1. 规格比较 胜
2. 重量  胜
3. 认证 胜
4. 磁铁磁性 不适用 不适用
5. 空载测试 温度高 胜
6. 安装测试 胜
7. 电气测试 不适用 不适用
8. 悬停点测试 电流偏大 胜 电流小
9. 实际飞行温度 胜
10. 电池表现  胜
11. 3D表现 胜
12. 工艺 胜 转子不能平衡 转子经过平衡,轴承可换
最后得分 6 4
经过评测我认为如果您是3D狂热爱好者的话就应该选择430LF,但你要配好电池才可以发挥他那300W的功率,而如果您只是飞普通航线那我推荐450TH,从两者的结构来看450TH不具备可维修性,如果轴承损坏那电机就不能使用了,另外该电机的结构关系转子不能做动平衡,所以我个人认为450TH的寿命不会太长,另外没有通过CE认证也是不小的遗憾。430LF比他的前作有很大的进步,但好象是针对3D飞行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没有钱买好电池的人,笑!

[本贴作者ICEMAN]

网友:
430和450,KV值不同,是不是要配不同的齿轮咯

网友:
该文章是旧贴了,该文首发应该本论坛!当时还引起很多模友的激烈讨论……

网友:
以前好象看过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