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真怪???

楼主(2006-03-21):
g2真是郁闷,装了g2,可是总是玩了不到3分钟,电脑就自动重起。我市2000的系统,rd6000和自制的并口线???真是怪了!请各位帮帮我???

网友A:
又一个重启的。我玩的是Aerofly,一玩就重启!
同是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玩大型3D游戏重启是电脑显卡或CPU温度太高,电脑起动自我保护所至.检查风扇或换块显卡也许能解决问题.

楼主:
很是郁闷啦!!正在准备重新装系统!希望有用!

网友C:
检查一下CPU 风扇吧,把里边的灰尘刷掉就好了!
我以前的SONY 本本,散热器设计不好,就出这个问题,后来自己打扫了,再不会死机了。
最初用 PROTEL DXP ,每当画到复杂的电路,就自动重启,玩G2,20分钟一定会重启,总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实际上是散热的问题。
如果长期保持高温状态,其他元件也会老化的。

楼主:
哈哈哈,重装了系统!别的什么软件也没有装!OK !爽飞!可能是装的软件太多了,影响了系统,建议大家玩g2的时候,关掉所有的其他程序!

网友C:
超级解霸的 自动探测器 ,联想 的多媒体控制台 都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