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亚托25A电调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6-03-22):
亚托25A电调左边有一黑一红和一组信号线(接油门),右边有三根线(接无刷马达)。
请问该电调左边的一黑一红两根线是否是接12V的输入,还是BEC4.8V的输出?
如果是4.8V的输出,那么请问12V的输入线在哪里?难道没有输入吗?
谢谢!!!

网友A:
一红一黑是12V输入线。红色是正极,黑色是负极。4.8V输出是在油门线上,直接把那个插头接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它就可以给接收机供电了,不用单独给接收机单独供电。除非你用GY401+数码舵机就需要外置的BEC

楼主:
谢谢!!!!
心情好多了!!!

网友B:
电源的正负极不要插错,错了就烧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