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EVO50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对的

楼主(2006-03-22):
第一次装机机,请各位前辈看看有什么地方装的不对的
现看看整体

看看各舵机的安装

http://photo.5imx.com/up/0603/2006322942101.jpg[/img
看看陀螺仪、电量显示器、接收机

楼主:
看看发动机和整体布线情况

网友:
大桨螺丝这么装是不是很别扭?

楼主:
我装反了吗

网友:
电量显示器装那里,罩上机头罩,飞起来,你怎么看得见?
你的是90度的斜盘吧,怎么右边的没有推拉连杆?

楼主:
可以看见啊,这机机就这样,我开始也奇怪,看了说明书是这样的,副翼是单边推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见啊,这机机就这样,我开始也奇怪,看了说明书是这样的,副翼是单边推拉

有升级件可以升为双推拉吗?

楼主:
好像没有这样的升级键

网友:
那看样子我以为扭动的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
天线有点别扭!
副翼都是单推拉的。
另外,大桨夹螺丝从上往下插,螺母在下面。

网友:
期待早日上天,上图啊。

网友:
天线不能缠在尾撑上,有干扰

天线不能缠在尾撑上,有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教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把我的鸡鸡亮出来,帮我会诊会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