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大齿轮的模数是多少?

楼主(2006-03-22):
36#机自己的无刷马达觉得转速不够,想换12T的齿轮,在51MX买的模数0.5的12T齿轮,感觉不对,请教一下:大齿轮的模数是多少?

网友A:
模数是0.5的!

网友B:
新手的常见错误认识。
转速不够不能通过增加T数来解决!
相反,用小T数后,扭力大了,速度反而上去了。就象减小螺距升力反而增加一样。
信不信由你。

网友C:
齿轮的模数是有计算公式的:模数m=齿轮外径De/齿数z+2之和

楼主:
我买的齿轮外径5.6MM,齿数12,如果按:模数m=齿轮外径De/齿数z+2之和 计算模数应为5.6/14=0.4。
地址: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myKeyword=%CD%AD%B3%DD
,p#864,
是不是商品标的错了,还是给我发错了。

网友C:
公式肯定不会错。模数不同的齿轮是不能混用的否则是要卡齿的。
如你所说这个齿轮模数一定是0.4的,如果模数是0.5齿轮外径就是7mm。
卖东西的不一定懂机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以前学的知识已经还给老师了,玩了航模后才发现还有许多知识要学。我已经跟51MX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