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F9

楼主(2006-03-22):
我总是不懂:
  FF9H适合飞直升机,FF9A更适合飞固定翼,虽然两种都能飞,总有个专长吧。一般来说,直升机要求高,是不是FF9H会更好?
  另外,40MH中国是不是不合法?不合法的频率不能参加比赛。我要FF9当然是为了以后参加比赛了。
  谢谢哪位大大详细指点。

网友:
ff9及頻頻相關問題

我不是老手,但是目前手上的FF9CHP直昇機的相關設定還沒有全部透徹,但是 一些小機關的確很貼心,如Sub Trim 舵位微調,EXP舵機動作延遲等等設定,對直昇機裝配及操作的確省心不少,國外有不少相關的設定的參考多半是用這只控作為設定基準,世界級的選手也會公佈相關的設定參考,這點對新手的我也提供不少方便,另外有一些關鍵部件還是日本制的,這點多少也有點心理作用吧,千萬別打我,總之,我用起來還上手,唯一的就是五點線性,給他有點不滿足,其他還行,
關於頻率的問題,我摘錄了,前陣子收集的資料,忘了是誰發的給你參考一下。
  (二)在4OMH,频段,海模/车模频率为:

    40.6lMHz, 40.63MHz, 40.65MHz, 40.67MHz,
    40.69MHz, 40.7lMHz, 40.73MMHz, 40.75MHz,
    共8个频点。

  (三)在4OMHz频段,空模频率为:

    40.77MHz, 40.79MHz, 40.8lMHz, 40.83MHz,
    40.85MHz.
    共5个频点。
吉米

楼主:
谢谢楼上大大。另外,楼上朋友的FF9不是卖掉了吗?是不是觉得FF9不好啊?

网友:
不是不好用,只是FF9C Super等著上

Palm大大你好,
我的FF9CHP還在帖子上浮浮沈沈,已經進了一批Futaba的貨,想上 FF9C Super,但現用的FF9CHP找不到合適的模友及價位脫手,只好把我的FF9C Super先貢起來拜,還有上次沒出掉的 GY401跟最近買的s9650已經用上我的新
亞拓/信天翁 450 SE 白金3D運動版的電直,昨天飛了4 個起落,一個字爽。
吉米

楼主:
再请问,FF9C Super有什么改进?

网友:
FF9CHP vs FF9C Super

目前我知道的有三部分
-可記憶模型資料增加
-改善五點綫性分解點
-針對直昇機應用的程序
已經向原廠要點資料,若有收到後明天上。
吉米

楼主:
谢谢!吉米大大

网友:
我刚刚把FF9那下,看来没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