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发动机平均使用时间是多少?

楼主(2006-03-22):
我的两台发动机(os32 os50蓝头)均用到不到6个月,平均每周飞行1.5次,每次大概5箱油,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
=180箱油=1800分钟=30个小时

感觉有些短,可能你比较暴力的。

网友A:
怎样个坏法啊?我的OS50 hyper大概20升油就要换一次轴承,都用了1年多了,大概用了50-60升油了,状态还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样个坏法啊?我的OS50 hyper大概20升油就要换一次轴承,都用了1年多了,大概用了50-60升油了,状态还很好!

我的os50兰头的已经快20l了,
不知道到什么程度要换轴承?
哪里有轴承卖?型号?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os50兰头的已经快20l了,
不知道到什么程度要换轴承?
哪里有轴承卖?型号?
谢谢!

os的40,46,50的后轴承是902,前轴承上标的是R6Z.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的40,46,50的后轴承是902,前轴承上标的是R6Z.

谢谢啊。到轴承店去买买看

网友D:
基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正常!!!!!!!

30个小时正常?那我的也快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os50兰头的已经快20l了,
不知道到什么程度要换轴承?
哪里有轴承卖?型号?
谢谢!

感觉发动机有杂音,(吱吱......)就应该检查了!!!后轴承应该是6902,要选用质量好的高速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发动机有杂音,(吱吱......)就应该检查了!!!后轴承应该是6902,要选用质量好的高速轴承!

谢谢啊。
现在发动机怠速时转速不平稳,忽高忽低。会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昨天后来检查过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
现在发动机怠速时转速不平稳,忽高忽低。会不会有问题了?

清洗一下化油器,如果轴承有杂音,也应该换掉,发动机效果会有改善!

网友B:
进油有油滤的。一直用top30%油。3桶了,这么快就有问题真得很可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油有油滤的。一直用top30%油。3桶了,这么快就有问题真得很可怜啊。

是不是飞得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