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MULTIPLEX.LN-5014

楼主(2006-03-22):
谁用过鸿飞的德国MULTIPLEX.LN-5014充电器和外接平衡充模块,感觉怎么样?

网友:
可以不用平衡模块 直接使用 和亚托的平衡冲配合使用
一块一次平衡 一次直接冲 很爽的

网友:
我也想买这一款充电器,也想知道这款充电器怎么样

网友A:
我在用,可以看我在5IRC里面的贴子,我认为很好(我没有用过别的),不能冲6V 的电瓶。
不过需要配开关电源,还有平衡冲模块的。

网友:
5014不错。
充锂电,最好还是接一个平衡充模块,我就是这么做的,个人认为。

楼主:
用这个充电器怎么90分钟电池就充好了(鸿飞2200锂电),快的都有些可怕了,还有它的电源要求12V10A以上的啊,看着都有些可怕啊!!!

网友:
你的充电电流设定太高了,设定电源类型和电压后,充电电流可以设定小一点,比如1a,就需要3个小时左右。

电源要求11---15v,电流根据你的5014实际消耗算,比如冲3c锂电,1A,需要12V1.5A的稳压电源就够了。

楼主:
我用的是鸿飞2200,12C的电池,锂电的充电是1C状态是标准的,我的电池2200MAH就是2。2A ,2A连1C都没有打到呢,才0.9C

网友:
大电流放电,小电流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用过鸿飞的德国MULTIPLEX.LN-5014充电器和外接平衡充模块,感觉怎么样?

那里有卖,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可以看我在5IRC里面的贴子,我认为很好(我没有用过别的),不能冲6V 的电瓶。
不过需要配开关电源,还有平衡冲模块的。

你用多大的电流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