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紧急求助

楼主(2006-03-22):
我的g2安上后第一次运行好使,可是以后再运行就重起了,请问怎么回事?我很着急!!谢谢!!!!

网友A:
又是个重启的,我玩Aerofly也重启

网友B:
重新安装 显卡的驱动程序,不要用系统默认的,找你的显卡为当前操作系统提供的版本安装。

楼主:
我照你的做了,不好使呀
我照你的做了,不好使呀

网友C:
不懂。。。。。。。。。。。多装几次试试。。。。。。。。

网友D:
我的问题差不多解决,不过时间长了还是有点问题。
解决方法:1。重装系统;
2.只装杀毒软件和g2;
3.清洗cpu风扇。
4.弄个大电扇给主办降温。
现在爽飞g2。楼上的试试

网友D:
楼主冒个泡啊!

楼主:
我照你的做了,不好使呀?怎么办?
我照你的做了,不好使呀?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