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安装及设定

楼主(2006-03-22):
陀螺仪的安装及设定

陀螺仪在直升机中的重要作用需要我们了解它

    陀螺仪在模型直升机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尾舵的安定与否,就全看它的表现。随着科技的进步,从机械式陀螺仪、压电式陀螺仪,一直演进到目前最流行的机头锁定(Heading Lock)压电式陀螺仪。虽然设定的方法,因品牌及型号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基本的观念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观念正确,无论是使用哪一种陀螺仪,应该都可轻松上手。

㈠陀螺仪的种类

1.由构造来区分
    机械式:感测器采用马达高速运转来产生陀螺效应,再利用电磁感应器来侦测偏向速度。优点是价格低廉,缺点是反应慢、准确度低、耗电、寿命短、重量大、怕振动。(例如Futaba 153 BB)
    压电式:感测器采用压电晶体。优点是反应快、准确度高、耗电小、寿命长、重量轻,缺点是价格贵。但近年来价格有愈来愈低廉的趋势。温度是压电式陀螺仪的致命伤,会导致中立点偏移,所幸压电式陀螺仪内部都有温度自动修正的设计。(例如JR NEJ-900、JR NEJ-3000、Futaba G-301、Futaba G-501)
    锁定式:最新式的陀螺仪。强调能使尾舵保持稳定不会偏向,没有"风标效应"(Weathercock Effect)。适合3D花式特技使用,但却不适合F3C的飞行动作。(例如JR 550T、JR 5000T、Futaba GY-501、CSM 360、CSM 540)
2.由感度来区分
单段式:只能设定一种感度,由控制盒上的旋纽来调整感度值。优点是价格低廉,缺点是只有一种感度、无法同时适合静态飞行及上空飞行。(例如JR G-400、GWS PG-01、CSM 180)
二段式:能设定二种感度,您的遥控器必须具备切换感度的功能。依调整感度值的方式不同,又可分为以下二种。
由控制盒上的旋纽来调整感度值。H(high)旋纽控制高感度值,L(low)旋纽控制低感度值。(例如Futaba G-501)
控制盒无调整感度的旋纽,必须由遥控器来调整感度值,所以您的遥控器必须具备设定感度的功能。(例如JR G-450、JR NEJ-900、JR NEJ-3000)
机械式陀螺仪目前看来已到了日暮西山的地步,若您正准备买陀螺仪,劝您买压电式的,而且要买二段式感度的陀螺仪。单段式感度的陀螺仪,除了能练练停悬以外,好像没有多大的用处。高级压电式陀螺仪因为反应快,所以要配合高速伺服机(如JR 2700G、8700G,Futaba 9203、9205)才能发挥最佳效能。
以下的安装及设定步骤,是以二段式感度的陀螺仪(非锁定式)为范例。

㈡安装

将陀螺仪用双面胶贴在机体预留的陀螺仪座,或振动较小的地方。有人说将陀螺仪安装在离主轴愈近的位置愈好,这个观念其实并不很正确,因为陀螺仪只会侦测机体自转的角速度,所以不论将陀螺仪安装在机体的任何位置,所侦测到的角速度都是一样的。反倒是一般说来离主轴较近的地方,振动会比较小。
将陀螺仪的Rx Rud接在接收机的尾舵插座,Rx Aux接在控制感度的频道插座(依遥控器厂牌及型号而有不同,请叁阅您的遥控器说明书),将尾舵伺服机接在陀螺仪的Sv Rud插座。
若您的遥控器具备调整感度的功能,请将陀螺仪控制盒上的H旋纽调到100%的位置,L旋纽调到0%的位置。否则请将H旋纽调到70%的位置,L旋纽调到50%的位置。

㈢设定

打开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将尾舵ATV设为140~150%,设定尾舵大小动作比例(Dual Rate),静态飞行为70%,上空飞行为100%。尾舵微调及上下跟轴归零。
打开接收机的电源开关。
检查尾舵伺服机的正逆转方向。将尾舵摇杆打右舵,尾舵伺服机的摆臂应朝机头的方向摆动。若伺服机转动的方向错误,请由遥控器设定尾舵伺服机的正逆转方向。
检查陀螺仪的正逆转方向。抬起直升机将机头往左摆动,此时尾舵伺服机的摆臂应朝机头的方向摆动。若伺服机转动的方向错误,请切换陀螺仪控制盒上的正逆转开关。
检查尾舵伺服机的摆臂长度,先叁考陀螺仪说明书内的建议长度,一般在15 左右。高级的陀螺仪有限制尾舵伺服机行程量的旋纽,可分别调整尾舵伺服机左右方向的最大行程量。若尾舵ATV设为140~150%,会超出尾旋翼螺距滑套的活动范围,不用担心,因为陀螺仪会抑制遥控器所发出的尾舵指令,虽然在地面测试时会超出尾旋翼螺距滑套的活动范围,但在实际飞行时,除非将陀螺仪的感度调到很小很小,否则是不会超过的。
检查遥控器的感度切换开关,确定飞行模式Normal是高感度,飞行模式Idle-up 1及Idle-up 2是低感度。
若您使用的遥控器具备调整感度的功能,请将高感度设为70%,低感度设为50%。

㈣试飞及调整

发动引擎,将直升机起飞并且保持在停悬的位置。
调整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使停悬时油门摇杆正好在50%的位置。
若停悬时机头会偏左,则调短尾舵连杆的长度,若机头会偏右,则调长尾舵连杆的长度。
先将直升机保持在停悬的位置,并且确认尾舵不会偏向任何一方,然後加油门使直升机垂直爬升,若爬升的过程中机头会偏左,则增加"上跟轴"的数值,若机头会偏右,则减少"上跟轴"的数值。反覆地测试,直到爬升的过程中机头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先将直升机停悬在安全的高度,并且确认尾舵不会偏向任何一方,然後收油门使直升机垂直下降,若下降的过程中机头会偏右,则增加"下跟轴"的数值,若机头会偏左,则减少"下跟轴"的数值。反覆地测试,直到下降的过程中机头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将飞行模式切到Idle-up 1,油门全开作高速直线飞行,调整Idle-up 1的"上跟轴"数值,直到机头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作内筋斗或540°失速倒转,调整"下跟轴"的数值,直到机头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㈤重点提示
在不会产生追踪现象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将陀螺仪的感度调大,静态飞行时的感度约为70~90%,上空飞行时的感度约为50~70%。若低於此感度范围即有追踪现象,则调短尾舵伺服机的摆臂长度。若高於此感度范围仍无追踪现象,则加大尾舵伺服机的摆臂长度。
尾舵的行程量(ATV)要设为140~150%,若觉得机体旋转速度过快,则降低尾舵大小动作比例(Dual Rate),直到符合您的需求。请勿用增加或减少感度的方式来调整机体的旋转速度。
若使用反应速度较慢的尾舵伺服机,可能比较容易产生追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