浆的大小对发动机的影响

楼主(2006-03-22):
求教各位:我的三叶46发动机原来用11*6的螺旋桨,后来改用11*7的螺旋桨,改后发动机上不了最高转速了,请问这样是否对发动机的寿命是好还是不好?盼答,以下是我和北极熊的观点:
牧人(478833370) 22:21:32
不过对发动机到是肯定好了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15:19
是肯定不好才对
牧人(478833370) 22:22:02
永远都不会超负荷工作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15:33
发动机实际上是负载重了
牧人(478833370) 22:22:52
转速慢磨损肯定低才对啊
北极熊(58203783) 22:16:28
就象你开车,3档才能上的坡你非要4档拖一样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16:48
4档转速是下来了,但是你说是3档对发动机好还是4档
牧人(478833370) 22:23:38
这个没档比不了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17:15
你用11*6就是3档,11*7就是4档,一样的道理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18:36
早期有大桨磨车的说法,那是因为早期的发动机没风门,只能用大桨来减速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19:17
小桨工作阻力小,发动机负荷也相应的小,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22:56
你让谁说也是一样,我告诉你的没错
呆宝(42011721) 22:23:19
将大不好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24:39
合适的桨才好,太大了工作效率上不去,而且伤机子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25:28
如果桨尺寸过大,发动机连稳定工作都无法实现,就和汽车拖档一回事
牧人(478833370) 22:34:09
浆的合适程度拿来衡量功率是对的,但是对发动机的寿命我觉得还是转速低自然寿命就长(只针对航模发动机,不针对汽车发动机)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27:55
实际上这个磨合和车是一样的,高档车有冷磨这一道,就等于是无负荷的。不过模型发动机是要带点负荷才行的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28:11
机械的东西是互通的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29:38
就和刚才告诉你的一样,3档能上的坡,你非要4档上,同样速度下转速低,但实际上伤害更大。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30:03
如果档不能说服你,我换个说法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31:39
当你把风门开到最大的时候,6的桨有10000转,7的桨有8000转。但从机械的角度看,输出功率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说8000转的转速下缸压会比10000大,轴套受到的力也大得多,你说那个伤害小呢
牧人(478833370) 22:39:29
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就是一样的了,不存在谁多谁少了
牧人(478833370) 22:40:07
转速高的磨损大,转速低的缸压大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33:54
转速高,但负载小,受到的是正常力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34:52
你想另一个问题,你用水沙磨10000下和用粗沙磨2000下,那个效果更好
牧人(478833370) 22:42:13
但是活塞受这点力应该是正常的,相反10000转的摩擦带来的损耗才是大啊
南方的北极熊(58203783) 22:36:45
错,活塞并不是唯一受力的,由活塞引起的摆震才是最大的伤害。每增大一点活塞的压力,都会形成更大的摆震,这和速度无关

网友A:
这还用争吗?你背50斤的东西走得快些,让你背80斤走不快了,那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争吗?你背50斤的东西走得快些,让你背80斤走不快了,那个累!

反过来说你走得快,发动机转速高,磨损自然大,换浆后负重虽然大了些,但是完全是承受范围内,最重要的是转速低了,磨损肯定就小了

网友:
这是一个发动机和负荷匹配的问题,各种转速下有一最佳点,把各点连起来就得到负载曲线,按它配置可得到最大功率和效率。至于磨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用浆的大小来减小磨损,我们的目的是要发动机正常的工作,减小磨损不是目的。

网友B:
用了大桨转速低了,可是磨损不见得就小了,因为机件的负荷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大桨转速低了,可是磨损不见得就小了,因为机件的负荷大了

不知你开过车没?5档用30码跑看看.
负载大了.对发动机磨损更严重.而且容易积碳.

网友:
浆用得过大或过小都会增大发动机的磨损!只有用合适的桨才磨损小!因为发动机所发出的功率,只有用合适的桨才能被最大限度的吸收,消耗在发动机本身的能量最小(能量守恒定律)。用不合适的桨,就不能最大限度的吸收发动机的功率,剩余的能量只好消耗在发动机本身,增加磨损,最后变为热能白白耗散,所以调好的发动机和用合适的桨发动机就不会过热。

网友C:
这回服了吧,还非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回服了吧,还非不信

要说服人还是要搬得出道理才行啊!这样说我懂了,接下来恐怕我要把浆削短一点吧(手上的浆全部是11*7的雷虎浆),削还是不削?

网友:
有干劲  不愧有模友本色......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网友:
不能削,桨根和桨小的螺距并不是一样的,销出来桨的实际螺距还是不会小于7的

网友:
负荷匹配一盯要....................

网友D:
发动机低转速不会损坏发动机

网友(2006-05-03):
引用 网友B:
用了大桨转速低了,可是磨损不见得就小了,因为机件的负荷大了

错误的概念!
要把活塞式发动机的概念与电动机区分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低转速不会损坏发动机

反对!试着把15的发动机装上13x5的螺旋桨用用看

网友:
反对!试着把15的发动机装上13x5的螺旋桨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