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6-03-23):
小弟早两天买了一套FF6直机版的遥控用来取替36#机的原装控,但买回来后才发觉36#机上的原装接收跟FF6的接收有所不同,36#机上的接收除了六通道的插口外原来它的
电机
连线和电源接线也是一体化的,换言之这个接收已包含电机的电变,但FF6接收只有那六通道接口和电源连接口,那么电机是怎样连接的?或FF6的接收合不合这种小电直用?请大家帮忙解决难题!!!!

网友A:
倒,都是高手结果都是这样的问题.
首先,那么好的控,还是先把有刷马达升级成无刷的比较好。
如果不要这样,那就要买有刷电子调速器,将调速器接到接受机油门接口,然后连接马达.

网友B:
需要例外购置一个电调,然后一端接FF6接收机的3通道,另一端接马达。
我就是这么搞的,在himodel.com买的电调。

网友C:
原接收带混控。如果是无刷电机,就再买个无刷电调,把电调的信号线接到油门端上就行了,接收机就有电了。

楼主:
问题又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FF6的原装接收的接收电是6V的,而我现在要装在36#机上,那么它使用的是11.1V电,直接下去的话那岂不会把接收烧掉吗?如果分开接收电和电机电来上的话那么这电直简直重得不得了,肯定飞不起,我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一般电调都带有bec,只要将电源接在电调上,将电调的插头插上接受机,接受机就有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