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开JR9XII的帮忙!

楼主(2006-03-23):
刚买了个二手的JR9XII,但没有接收
电池
,接收机电源接口是三只脚的,但电源只有两条线,我应该怎样接啊?

网友A:
下载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B:
供电只用到边上的地线和中间的正极,另一个边上的那个是用做DSC功能的.方向的话你可以参考舵机看看,信号线都是信号线,电源和地的线也是一样位置的